mini apm 油门推到三分之一再向上,电机转数不上升,不起飞

楼主(2016-03-17):
我的mini apm 固件3.1.5 电机XXD KV930 电调XXD WH30A 桨9寸 机架330.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飞。油门推到三分之一再向上,电机转数不继续加大。单独做了油门校准,也老样子。再终端,用清除命令清除,重新全部设置一遍,还是老样子。不能飞。昨天刷了固件3.3.3还是不能飞,什么原因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
看看飞控参数里是否限制了油门输出,THR_MAX如果是80请改为1000,如果是1000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