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naza v2 失控保护。。。

楼主(2016-03-17):
泡泡老师您好,我是新手,前几天我的D10遥控和v2的连接就是看您的视频学习的。
今天有一事请教:
昨晚小区里试飞新装的四轴(S500+naza v2),始终是GPS模式。
先飞了一个起落,一切正常,大概飞了近5分钟,很稳。
bb报警降下来后,电压回升一点点,我想再耗耗电池的电,就插上电池马上掰杆启动了电机,本想就在地面怠速转一会,没想到不知怎么电机突然转速变高,飞机居然起飞了,而且这时候遥控器根本不听使唤,无法控制,飞机越飞越高,后来大概直升十几米后自己又缓慢垂直原地降落了。
朋友说这是失控返航的典型特征,上升,下降,基本上原地降落。
当时把我吓屎了,以为飞机就要完蛋了,因为怎么掰杆也没用。
如果飞机真的执行了失控返航,我就奇怪了,我怎么就触发了失控返航了呢?

请泡泡老师和前辈们帮我分析分析,新手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低电报警设的多少?  你飞控的低电返航设的多少?    电池空载是会回压  但是一带载就不一样的   建议最好别再继续这样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报警设的多少?  你飞控的低电返航设的多少?    电池空载是会回压  但是一带载就不一样的   建议最好 ...

BB设的是3.7吧,没在飞控调参里开启低电压保护。

网友:
这种事情最好禁止掉,电池报警之后就不能继续用了,对电池的损害也大,GPS模式下进入失控保护切姿态是可以重新控制的,至于怎么进入失控保护状态,可能是遥控器的有信号但是变弱了,或者突然受到什么干扰了吧。

网友:
只要周围无线环境不错,事先定好位,自动返航不用太紧张,V2在姿态模式下进入失控保护只要接收机重新收到信号就可以控制了,GPS模式下进去切姿态只要连得上接收机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关于电池的提醒。
您说的重新控制是关一下控吧?
信号变弱或干扰,想不太明白,当时飞机失控起飞时,离我和控就1-2米远呢

网友A:
可能V2默认的低电返航你没注意  日志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V2默认的低电返航你没注意  日志看一看

你好,我没有设置V2里面的低电压保护,另外请教一下怎么看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