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错误: compass variance 哪位大神能解决

楼主(2016-03-17):
可愁死我了   ,刷了各种固件  ,还是解决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会   是硬件坏了吧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compass variance 是指罗盘方位不一至,什么版本固件?

网友B:
把罗盘重新校准一次,如果使用了外置罗盘,请确认安装方向和飞控一致。

网友:
你好!
1、飞控要装在机架上进行校准的;
2、确保外置罗盘跟飞控方向保持一致!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不要在室内校准,有干扰的,到室外校准一次,室内罗盘被干扰很正常

网友D:
我经常遇到,如果罗盘已经校准过了,尝试把罗盘小幅度旋转掰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ass variance 是指罗盘方位不一至,什么版本固件?

能刷的版本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罗盘重新校准一次,如果使用了外置罗盘,请确认安装方向和飞控一致。

还是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室内校准,有干扰的,到室外校准一次,室内罗盘被干扰很正常

前几天还是好好的  突然 就犯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遇到,如果罗盘已经校准过了,尝试把罗盘小幅度旋转掰动一下。

转动外置罗盘?     我没插外置罗盘,它也这样

网友B:
那就不清楚了,我也刚上手,前几天到手校完罗盘和你一样,然后昨天晚上重新校了一下,就好了,还有,如果你没有装外罗盘,只用了一个内罗盘的话,尝试校准罗盘时在地面站把第二个罗盘的勾擦掉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清楚了,我也刚上手,前几天到手校完罗盘和你一样,然后昨天晚上重新校了一下,就好了,还有,如果 ...

好的我试试吧   对了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   对了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3.3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刷的版本都这样

如果确定罗盘和飞控安装方向一致的话,重新校准过还是不行,个人建议还是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