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问题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17):
各位大神好,菜鸟请教一个问题,郎宇980KV 40A乐天电调 CC3D飞控 天地飞7 F550机架以上物品1.6公斤,请问我应该搭载什么样的电池,续航时间是多少,我如果想要续航时间在20分钟以上应该改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要长续航只能改电机了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或许有你想要的,http://www.moz8.com/thread-63244-1-1.html

网友:
机器就1.6KG了,就算加上3S5000电池也要2kg的样子,F550不适合玩长续航,练手机器而已。

试试看3S6000-8000电池,有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另外:六轴偏向载重,四轴偏向续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