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楼主(2016-03-17):
关于APM(2.8,固件为3.15,据说这个版本的固件比较稳定?是真的吗?)回到主题:

MP地面站 6个飞行模式均已经调整好!
所有校准也都一五一十的 全部搞定飞控也能完美解锁飞行    能定高  但是不能定点!
OSD 加上后 发现 没有搜索到卫星? 求解啊!

楼主: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关于APM(2.8,固件为3.15,据说这个版本的固件比较稳定?是真的吗?)回到主题:

MP地面站 6个飞行模式均已经调整好!
所有校准也都一五一十的 全部搞定飞控也能完美解锁飞行    能定高  但是不能定点!
OSD 加上后 发现 没有搜索到卫星? 求解啊!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嗷大喵 3005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嗷大喵 1496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嗷大喵 191 关于APM解锁后 不能定点的问题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嗷大喵 5483

网友:
室内还是室外,定点必须要GPS支持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确认飞控是否开启定点。开启了,那就是飞机问题 飞机飘 做调参 检查电机座水平 桨平衡 gps精度

网友:
没有gps怎么定点

网友:
室内有gps就怪了

网友:
没有加外罗盘吗?

网友:
GPS要在室外空旷的地方使用,不然是搜不到卫星的,这样肯定不能用,调参不方便拿到外面的话可以放在窗台上,看下GPS有没有反应,效果没有室外好。

楼主:
哥老关  不是每个人都傻到  在 家里 定点  定高    这拍色 一看都在室外啊  还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