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PID 指导 起飞后自稳模式乱漂移 在前后方向

楼主(2016-03-18):
求PID 指导   起飞后自稳模式乱漂移 在前后方向 电池,电机,而且,炸鸡,左右 作者:1559705228 4424 求PID 指导   起飞后自稳模式乱漂移 在前后方向 电池,电机,而且,炸鸡,左右 作者:1559705228 1319              550 折叠机架
qm4208群汐电机680kv
  14.8v 4s 25c 5200mah 电池
3.1.5 固件apm 飞控
  1238桨
8m gps
乐9 控
自稳起飞后横滚比较稳 前后或左右 飘移而且一旦漂移就会一直朝这个方向飘下去 上回就是因为自动调参炸鸡
重心很稳 求pid  指导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是apm的通病,靠遥控器不断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JJ不错,配置也正确,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了,你这个机架的电机座是可以360度转动的,所以装机的时候,一定 ...

老师 遇到个问题
咨询下啊
开定高油门回中后电机转一会就停了 差点油炸机
然后定点就高飞 啥问题啊就是这架飞机  那回就是定高炸鸡的

楼主:
pid 搞了一下    快差不多了  有钱了闹     naza哈哈

楼主:
电池靠前也试过了 还是偏的一逼

网友:
水平校准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语中的,俺也是这毛病。APM

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动微调,动了也会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是apm的通病,靠遥控器不断调整

一语中的,俺也是这毛病。APM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重心问题吧。。。。。。。。。。。

网友:
电池配重调节重心

网友B:
JJ不错,配置也正确,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了,你这个机架的电机座是可以360度转动的,所以装机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四个电机安装座,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并且,要和中心板水平。
先去检查这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JJ不错,配置也正确,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了,你这个机架的电机座是可以360度转动的,所以装机的时候,一定 ...

我的f450也这个问题 apm飞控 应该怎么解决 气压计上有海绵垫

网友:
用自动调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