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AUX解锁经常解不开,求救

楼主(2016-03-18):
NAZE32经常在用AUX解锁时已经打到相应档位,但是不能实现解锁。接线已经来回查过几遍,没有发现问题。解锁有些内置的前提条件吗?或者有没有地方可以看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解锁。纯新手,没办法了。

楼主:
而且似乎很少有人碰到这个问题,网上搜不到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01):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默认油门和航向不能解锁,设置开关也不能解锁。
后来发现,飞机一定要放平,飞机不放平,飞控会锁住电机。放平了就能解锁了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不过我用的是油门解锁,原理我猜应该一样的。

解锁之前,飞机放平

完了

如果你装了LED警告灯,飞机不平,LED警告灯会持续闪烁绿灯,等到放平不闪烁就可以解锁成功。有LED灯观察明显一点,没有的话,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