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老版天地飞7如何实现K1开关控制通道7

楼主(2016-03-18):
   我的是老版天地飞7,玩的是APM2.8四轴飞行器,12345通道的控制就不用说了,6通道控制的是云台的俯仰,7通道的旧版拨动之后会自己回去,不能设置自动调参。请问怎么设置K1来控制7通道,实现自动调参?

网友:
改两段开关!!!

楼主:
K1开关没有用,能不能把遥控器拆了,直接把CH7上的线换到K1上?

网友:
调参的时候也不用控制,一直掰着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K1开关没有用,能不能把遥控器拆了,直接把CH7上的线换到K1上?

改个两段开关就行了,反正又不用教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