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教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油门在最高的时候通电,电调“滴滴”两声,油门下拉电机就开始转了。进入不了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没开混控,微调都在中位。之前是其他电调也是这样,以为是电调问题,换了好盈也是这个问题。。求赐教。

网友:
油门反向了吧

网友:
油门相位反掉了,试试设置不动,油门拉到下面上电,嘀嘀之后油门推到顶。可以校准的话就是反向了。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应该是油门反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