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PPM SBUS 三种接收机模式。

楼主(2016-03-18):
哪位大神告诉我这3种模式的接线方法啊!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1.PWM:接收机几个通道就是接几根线到飞控

2.PPM和SBUS:一根三线杜邦线接到飞控相应的RC端,就是接收机端

3.剩下的就是调参了。

常用接收机,有些都是支持双模式的,比如上面的R9D,支持PWM和SBUS,R6D支持PWM和PPM。

另外也要看飞控支持什么模式的。

网友:
看教程吧!

网友:
前辈,哪里有教程看

网友:
站内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