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奖金APM飞控用天地飞7遥控怎么才可以用7通道自动调参数

楼主(2016-03-19):
求教APM飞控用天地飞7遥控怎么设置才可以用7通道自动调参.教会我加微信651576781 100大元奖赏说到做到

网友A:
没用过天地飞7遥控器帮顶,但是我知道富斯I6怎么可以用7通道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天地飞7遥控器帮顶,但是我知道富斯I6怎么可以用7通道自动调参。

我需要天地飞7的

网友B:
看视频   有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   有视频的

给个地址?我也想看,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地址?我也想看,找不到啊

http://wk.baidu.com/view/021c82486137ee06eff918a7?pcf=2#1   百度文库就有

网友C:
很简单的思路啊
这里设置7或者8通道autotune
遥控器里设置辅助通道AUX 7为一个两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思路啊
这里设置7或者8通道autotune
遥控器里设置辅助通道AUX 7为一个两段开关就可以了

天地飞7不具备通道7设置为一个2段开关功能.不然我早就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k.baidu.com/view/021c82486137ee06eff918a7?pcf=2#1   百度文库就有

早就看过了.只有前面那两个可以设置.但是到第三张图片控制K3那一档无法打开.只有关跟禁用选择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不具备通道7设置为一个2段开关.不然我早就弄了

天地飞7不具备通道7设置为一个2段开关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不具备通道7设置为一个2段开关功能.不然我早就弄了

这么拐杖的遥控,还没用过这种,遥控除了手感最大的功能就应该是除了四个基本通道其他全部能自由自定义设置最好了

网友:
天地飞7 右上角是 7通道开关 打到最上面是关 最下面是开 自动调惨关闭打到最上面开启打到最下面 打到中间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天地飞7的

天地7右边后有个7通道三位开关往上面打是低位往下面打是高位,自动调参起飞前把7通道三位开关往上面打向低位,用自稳模式起飞不要飞太高,然后转为定高模式再把7通道开关往下面打向高位这时候自动调参开始往左右跳舞,几分钟后往前后跳舞,这时候如果飞远可以把它拉回来继续自动跳舞,跳定后如果比原来的参数稳定可降落自动上锁保存自动调参数据,如果不比原来的好把7通道三位开关往上面打向低位降落后自动锁上保存原来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7右边后有个7通道三位开关往上面打是低位往下面打是高位,自动调参起飞前把7通道三位开关往上面打向 ...

这几天下暴雨,天气好就去试试

网友:
天地飞7没有两段开关吗?把两段开关那个通道线插到飞控第7通道就行了。调好再插回来就是了。

网友(2016-10-27):
不知你调好了吗!我有一方法:把apm的7通道还是插在天7接收机的7通道上。在遥控器上的正反设置菜单里,把辅助1调成逆。起飞定高正常后,再把正反设置里辅助1立马调成正,遥控器的界面不要变。机机跳完舞后,再把辅助1调成逆接着再调成正,自稳降落上锁,PID就保存新的了。前提是你要在MP里校准遥控器。我也刚开始学玩,不对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