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长短是否会影响接收机的性能?

楼主(2016-03-19):
如题,前段时间作死,没固定好就飞了,结果,很悲催的炸鸡了,炸的时候吧接收机天线削掉一半,话说会不会影响接收机的性能啊?
接收机型号 FS-IA6

网友A:
会的,天线的长度有讲究,一般是和电磁波波长一样接受效果最好,半波长次之。断了还要换,不然容易失控哦!

网友:
必须换掉,天线长度如楼上所说是有标准的,网上有卖的,买回来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天线的长度有讲究,一般是和电磁波波长一样接受效果最好,半波长次之。断了还要换,不然容易失控哦! ...

我看了下,2.4g是12.5cm,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12.5cm里边,内芯的外露长度是多少。不知摩友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2.4g是12.5cm,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12.5cm里边,内芯的外露长度是多少。不知摩友可知道? ...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那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