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D10遥控器能否保存2种设置,一种为穿越用一种为航拍...

楼主(2016-03-19):
请教D10遥控器(白色)能否保存2种设置,一种为穿越用一种为航拍用(APM),需要用哪种设置可以选择直接调用,而不用再次重新全部设置。大神们求解~泡泡老师求解~

网友:
观注以后用的到

网友A:
新建模型,用那个选那个请教D10遥控器能否保存2种设置,一种为穿越用一种为航拍... 遥控器 作者:gaoggsheng1 6096 请教D10遥控器能否保存2种设置,一种为穿越用一种为航拍... 遥控器 作者:gaoggsheng1 41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模型,用那个选那个

多谢!  我下午回去试试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qXqCwva  D10说明书 分享 模友给的

网友B:
新建模型就可以了,我用的就是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模型就可以了,我用的就是d10

多谢  那么其他所有的设置都会保存吗? 比如我选择APM 用1002的接收 弄一个固定码  然后选择CC3D后 601的接收 也是另外一个固定码   选择模型后  固定码也会跟着一起变动吗?》     模友 可否留Q  我加你好友 多学习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么其他所有的设置都会保存吗? 比如我选择APM 用1002的接收 弄一个固定码  然后选择CC3D后 601的 ...

你说的固定码是为了干扰对吧!这个我没弄过,我都是自己在飞,不怕有干扰。d10可以自动对频的,我用的rx1002和rx601接收同时上电的话只有一个接收能用。单独上电,都可以对频,不需要特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