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楼主(2016-03-19):
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楼主:
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网友A:
把K3通道插到飞控的7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3通道插到飞控的7通道上

K3 是 3段开关.我需要1个2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K3 是 3段开关.我需要1个2段开关

三段开关打到高位也能自动调参啊

网友:
遥控器拆开,把K3和K4的插头互换一下,不过建议你把7通的教练开关改成两段开关,反正教练模式几乎不用。

网友:
遥控器拆开,把K3和K4的插头互换一下,不过建议你把7通的教练开关改成两段开关,反正教练模式几乎不用。
k3开关是个两段开关,老版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狼想知道奖金在哪里哈哈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飞天狼 7491 100元奖金 求大神帮忙....怎么用天地飞7的K3开关设置到7通道 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飞天狼 8679
这个方式不错哎,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