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续航提

楼主(2016-03-19):
已知有3510电机4只,整机重量1850克,4S5200电池,求使用多少寸的桨续航才能达到25分呢求解求解非常求解

网友A:
电机多少KV

网友B:
去找你的电机的力校表,找到半油门拉力在460克左右情况下的电流I,T=5200/(I*4)/60*0.8

网友C:
用三叶桨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叶桨试试呢

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多少KV

电机7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你的电机的力校表,找到半油门拉力在460克左右情况下的电流I,T=5200/(I*4)/60*0.8 ...

公式里的0.8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KV值高了点,4S 5200mA电池 加13寸桨也只有20分钟左右,只靠改桨的大小恐怕没办法超25分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式里的0.8指的是什么意思

不乘0.8的话只是理论上的时间,实际飞行要考虑到线损,风等等因素,所以要打个八折

网友:
减重,增容。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