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天线放在机架肚子里可以吗?

楼主(2016-03-19):
新手  天线外置老是炸机损伤天线  不知道碰机架肚子里面影响信号接受强度吗?毕竟新手老是炸机…………

楼主:
这样行吗?我怕没信号摔下来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想距离远一些,还是应该做V型放置天线好一些。

网友:
可以,没啥大影响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想距离远一些,还是应该做V型放置天线好一些。 ...

V架已炸碎……

网友:
飞穿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影响不大,最好再出来1-2cm,天线就是头这里的振子起作用,就是剥开的白色部分,别的都是屏蔽用的引线。

网友B:
屏蔽线放哪都一样,震子端要全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放哪都一样,震子端要全露出来

学习啦   第一次听说振子端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要看是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