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trifecta y3三轴

楼主(2016-03-19):
今天终于把之前在x鱼上收的二手三轴完成了(请不要吐槽我的走线。。。),总体来说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超级灵活,不过因为装的是apm,没法体验穿越的感觉,参数用的是之前论坛里某位同trifecta的模友分享的。由于深圳这两天雾气重,只能在学校里的体育馆试飞,现在还是有些问题:1.尾舵不管怎么调离中立点还是有些许的倾角,而且会有一度左右的虚位。2.起飞前后会有不同程度的向某个方向偏。3.在大幅度原地打舵晃动机身时会突然炸鸡。
机架本身的小问题:1.可折叠前臂有虚位,暂时不知道有什么影响。2.前臂脚架起飞后很容易就自己收了一部分回去导致降落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电池和相机都离地面很近,二选一或者同时触地)
暂时就是这么多,希望模友们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问题 没懂你说得打舵是打那个舵

升降和副翼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飞机是否超重,如果是2212KV1000电机3轴不要超过1.3KG

网友:
尾舵机不一定要调绝对平,飞控会自动调整,打舵炸鸡和不稳与PID有关,这是我这几天调Y3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的也是APM2.8 32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会吗

有点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飞机是否超重,如果是2212KV1000电机3轴不要超过1.3KG

我的是2206 2300的,加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 问题 重新做水平校准

我发现水平校准很难校得非常准,水平液珠都用上了还是会偏

楼主:
折叠效果如图,左边是2200 3s的调查对比,折完后加上桨就比笔袋长点点哪怕书包很满也装得下,方便很多

网友:
不错很好看最好的地方是可以折叠

网友:
水准的话是不是你的飞控不准啊?

网友:
还能带得去小蚁,厉害。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倾角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用担心

网友A:
第二个 问题 重新做水平校准

网友A:
第三个问题 没懂你说得打舵是打那个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水平校准很难校得非常准,水平液珠都用上了还是会偏

定点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降和副翼

怎么炸的

网友C:
近期也组了一架Y3,几乎跟你同样配制,也用的APM的飞控,加载的小蚁相机,试了多次飞行还是很稳的,可是前天开机的时候,APM上的79133模块烧了,好是郁闷,你是用的APM哪个版本?我看到HobbyKing上有加长版的脚架,本身不贵,可是运费好贵,给你个链接http://blog.hobbyking.com/hobbyking/store/__80054__Quanum_Trifecta_Mini_Foldable_Tricopter_Expansion_Pack.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

故意控制他原地晃,晃着晃着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倾角是非常正常的 你不用担心

但是貌似这点倾角会导致我往前飞的时候飞机会慢慢地侧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206 2300的,加6寸桨

那重量还要轻才行哦,你称过吗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期也组了一架Y3,几乎跟你同样配制,也用的APM的飞控,加载的小蚁相机,试了多次飞行还是很稳的,可是前 ...

我apm是2.6的,从官网上下的三轴固件刷的,降落技术还是不错的加长的脚架暂时不需要,只是我想用502把原本的脚架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飞机是否超重,如果是2212KV1000电机3轴不要超过1.3KG

没有超重,才700多80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超重,才700多800g

看你那飞机上那么多东西才7 800克啊,含电池啊,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飞机上那么多东西才7 800克啊,含电池啊,羡慕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轻,油门百分之三十不到就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飞机上那么多东西才7 800克啊,含电池啊,羡慕啊!

而且东西不多的,只是乱了点看起来多,就正常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or

啥?

网友B:
我的没有摄像头,就是1.2KG(5200MA电池3S 2212KV1000 30A电调4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摄像头,就是1.2KG(5200MA电池3S 2212KV1000 30A电调450机架)

那肯定啦,你的是450,我的是250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摄像头,就是1.2KG(5200MA电池3S 2212KV1000 30A电调450机架)

虽然带得起4000的电池,但是还是用2200的,灵活,虽然续航真心不行,但是可以在教学楼里来去自如

网友:
三轴跟四轴区别大吗?

网友:
1.尾电机倾斜是为了抗反扭
2.舵机晃,建议偏航的p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貌似这点倾角会导致我往前飞的时候飞机会慢慢地侧过来

根本不会 不然你以为Y3如何抵消反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意控制他原地晃,晃着晃着就翻了

觉得你参数没调好

网友:
调一调就好了 飘一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