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大神點評一下我的大六軸,順便請指點下所面臨問...

楼主(2016-03-19):
軸距:1650,漿:3080,電機:恆力Q9XL KV120,電池:格式22000和DIY21000,負載:10KG水,機身質量:19KG,飛控A2。高度1m。
試飛情況:起飛連噴2壺水加剩餘置空時間 17分鐘,噴一壺水加剩餘置空時間20分鐘多點,滿載不噴置空7分鐘。空載不含水28分鐘。
昨日試飛,腑仰、橫滾感度120,燒晃,50cm內飄。試飛接近結束,將感度調至165(腑仰和橫滾),做左右橫滾,來幾次後便發生飛機倒扣(此時空載)地面,且繼續旋轉,導致漿全斷,心疼中。
請大神們指點:1,是由什麼原因導致的飛機倒扣呢?難道是我自己橫滾幅度太大導致?
                             2、起飛後,機頭自然轉向右邊,需手動修正。飛高後不走直線,是斜的,請教是什麼問題?
                              3,起飛後定高,在帶載情況下ATT模式會自己倒退,請問是什麼原因?
先多謝各位大神不吝碼字指教。

网友:
路过帮顶,没用过V2,我的乖乖够大的。

网友A:
个见:
1.大载重10kg的机器,以装上5kg的负载调参,调到机器微微有些飘千万别抖动。
2.不知道
3.GPS再架高但要保证牢固不晃动,远离电池,因为电池的引线在放电时候也有一定的磁场,DJI的东西向来怕干扰。然后现场校准罗盘,再GPS模式试试看是不是倒退,如果还会倒退,八成是动力不足,检查一下倒退方向的电机和电调是不是有问题,也可以互换试试看。

题外话,朋友的1700轴距六轴植保机,和你的轴距差不多,用极翼改进版PRO也没问题,很稳很稳。当然他的动力比你强。

网友(点评):
老晋,能问一下1700的动力是什么吗

网友:
繁体字看着好累

楼主:
視頻已經更新上傳,請各位多指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见:
1.大载重10kg的机器,以装上5kg的负载调参,调到机器微微有些飘千万别抖动。
2.不知道

你好,首先非常感謝您的回复指導。
學習了。請問您朋友用的是什麼動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非常感謝您的回复指導。
學習了。請問您朋友用的是什麼動力?

疯狂定制8050kv100,28寸定制碳桨,12S供电。也是10kg的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謝謝幫頂

网友:
中心板可以考虑做大点。还有大陆人看繁体很头疼的……

网友C:
你倒扣 检查电机转向 螺旋桨号。
我朋友之前做植保 带着水飞机移动水晃荡容易引起飞机不稳 调参可以考虑带固态10kg物体做调参。
aat没用过。
你说斜,要经常调整电机座角度和中心板角度 他们尽可能一样,偏差0.3度内吧

网友:
飞行时间 你负载10kg 装满药,你看打药完需要多久 飞行时间+1分钟就ok多了没用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多轴真够大的

网友E:
为什么用繁体?

网友F:
恒力源的电机正在路上,到手试飞之后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植保机?

準確的說只能叫載機,有時參與藍天的搜救,把藥箱拆了可掛載其他裝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疯狂定制8050kv100,28寸定制碳桨,12S供电。也是10kg的水箱。

謝謝您分享您朋友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扣 检查电机转向 螺旋桨号。
我朋友之前做植保 带着水飞机移动水晃荡容易引起飞机不稳 调参可以考虑带 ...

這個您可看視頻,漿和馬達設置沒錯的。主要就是感度調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轴真够大的

謝謝幫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繁体?

這個是從小寫到大的,給您造成不便,請諒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力源的电机正在路上,到手试飞之后一起探讨

謝謝幫頂。一起探討

网友:
啊,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從小寫到大的,給您造成不便,請諒解

不便谈不上,只是看起来有点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