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使用讨论

楼主(2016-03-19):
刚买的华科尔D10,新手,用NAZA-V2飞控,起飞时。在自稳和GPS状态下百分之50以下油门只有怠速状态正常吗?只有大于50的油门才突然加速。  还有自锁时间怎么设置呀????

网友A:
V2   50油门悬停   以下降落  以上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   50油门悬停   以下降落  以上上升

自稳模式百分之50之前不能起飞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百分之50之前不能起飞正常吗??

正常的   油门50以前才起飞的

网友B:
自稳模式不会这样的,gps和定高才会,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不会这样的,gps和定高才会,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用大疆调参软件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油门50以前才起飞的

我的百分之50之前拖动油门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油门50以前才起飞的

那失控保护设置百分之40会不会失控后突然掉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失控保护设置百分之40会不会失控后突然掉高呀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失控保护要设置了比最低油门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失控保护要设置了比最低油门少

oo    我看视频设置的百分之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