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6轴机架,起飞时重量4KG,12寸桨,请问选什么电机?

楼主(2016-03-19):
6S电池,6轴机架,起飞时重量4KG,12寸桨,请问选什么电机?从哪里可以看出选什么型号和KV的电机?是起飞重量还是桨,还是几轴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不是很会看轴距和机架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测量两个电机中心距,然后这个距离比螺旋桨总长长出3cm+一般就能使用。

网友A:
12寸桨的话,按照DJI的方案,应该是E600的配置,每轴建议安全起飞重量600克,你4kg肯定是超过了安全起飞重量,抗风性和稳定性会打折扣。

可以考虑E800配置:3510KV350,1345桨,每轴800克安全起飞,六轴就是4800克,很爽的。但是用了13寸桨,你原先按照12寸设计的机器轴距要相应加大。

所以动力上,老晋喜欢DJI的,不用考虑太多,每轴安全起飞重量都是很清楚的。加上DJI动力的平衡性,依靠你自己买电机买桨,然后自己调整,普通玩家折腾还很难做到那个水平,DJI的快拆桨的方便性谁用谁知道,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

自己折腾的话,6s电池,电机的KV值应该在350-450比较合适。

网友B:
貌似郎宇3508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查查它的手册。银燕3515也可以。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郎宇3508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查查它的手册。银燕3515也可以。希望有帮助。

好的,我想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来选这个KV的电机的?几轴机架还是起飞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想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来选这个KV的电机的?几轴机架还是起飞重量? ...

我选电机一般都是根据重量,飞机上所有电机总拉力的1/3和你飞机总重量差不多就可以,然后再看看桨,是不是合适自己的轴距,电池一般都是飞机越重电池电压越高。轴距1000以内的多轴一般用1045,1145,1238,1447,dj1555桨。我感觉这些还得自己总结。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希望指正。

网友C:
用银燕Emax高效航模FPV多旋翼航拍专用MT4114 KV340,DJI15*5桨      4kg以上没问题。

网友:
电池是6S  8000MA可飞20分钟左右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寸桨的话,按照DJI的方案,应该是E600的配置,每轴建议安全起飞重量600克,你4kg肯定是超过了安全起飞重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电机一般都是根据重量,飞机上所有电机总拉力的1/3和你飞机总重量差不多就可以,然后再看看桨,是不 ...

我还不是很会看轴距和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银燕Emax高效航模FPV多旋翼航拍专用MT4114 KV340,DJI15*5桨      4kg以上没问题。 ...

恩,谢谢

楼主:
我还不会看轴距和机架对电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