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穿越的时候 怎么有弧度的转弯呢?

楼主(2016-03-19):
是不是方向和横滚一起向同方向推杆?根据需要弧度的大小而决定推杆的力度呢?是不是同时需要加一点油门?

网友A:
同新手 在模拟器上时,感觉是先打前进和翻滚,然后根据弯的大小,来打方向。 建议在模拟器上练习,不希望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新手 在模拟器上时,感觉是先打前进和翻滚,然后根据弯的大小,来打方向。 建议在模拟器上练习,不希望炸 ...

没模拟……

网友B:
弧线转弯是种感觉,初学者需要掌握的头一个难题。 最简单的掌握方法是模拟器, 没有的赶紧买一个。 转弯时四个通道的配合一般让初学者很头疼,其实不用想吗么多。 对于新手来说 上手不要练急弯,要选平滑的 半径比较大的弯道来增加手感和反应 你只要想成两个动作的配合就行(我是日本手,对于美国手就不要参考我的方法了  日本手是左方向加俯仰 右是油门加横移)这个动作分先后   首先左手控制飞机保持一定的前倾角度和较柔和的方向 来让你的机头对准弯道的切线方向 然后再通过侧移和油门来补正视角和飞行高度 最后通过小幅加速和方向来过弯   所谓的弧形过弯就是让机头始终近似朝向转弯圆心 靠方向抵消因速度带来的离心力的一种运动方式  多练练吧 模拟器动动脑 大概两小时可以掌握初级过弯的技能 很有成就感  想进阶就用high rate 高灵敏度来过弯  低灵敏度过急弯很吃力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十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线转弯是种感觉,初学者需要掌握的头一个难题。 最简单的掌握方法是模拟器, 没有的赶紧买一个。 转弯时四 ...

那好吧  买一个模拟器去  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
多练习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说个简单的办法。如果没有模拟器就找空旷点的地方,先飞高一点,然后假设你要向左转,先打roll的左方向,然后再慢慢跟一点yaw的左,基本能感受到你说的弧线的感觉了。如果是需要快速转弯,基本是同时两个方向都打杆的

网友:
哈哈,学习了,回去加强模拟器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