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AT10 sbus模式怎么接 接在那里

楼主(2016-03-19):
请各位大神帮帮一下新手! 1,乐迪AT10好像不需要按第二次变色了是吗? sbus模式在那里,是回传模块端口那个位置还是在 第11端口,谢谢各位大哥大师傅们了

网友A:
sbus要看你接收机的,和遥控器无关,乐迪的接收机R9D支持sbus+PWM,R6D支持PPM+PWM,R10D仅支持PWM。

AT10附带的接收机都是R10D,没有SBUS。你要用SBUS,那就去买个R9D接收机,对频后,双击侧面按钮,指示灯变紫色就是SBUS了,单线接到接收机的SBUS口就行。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10遥控三种方式玩CC3D
http://www.moz8.com/thread-43847-1-1.html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没用过AT10,帮顶!

网友B:
r10d侧面也有小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d侧面也有小按钮

那个是给你对频用的,不是调整模式的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要看你接收机的,和遥控器无关,乐迪的接收机R9D支持sbus+PWM,R6D支持PPM+PWM,R10D仅支持PWM。

AT10 ...

谢谢你的解答,和厂方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和厂方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

不客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