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请问玩航模或者无人机需要哪些五金工具?

楼主(2016-03-19):
朋友们你们好:

根据朋友的委托(公司名:深圳市南冶电子工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剪钳等手动五金工具),希望了解:
1、大家在航模等模型制作,无人机DIY过程中,一般都会用到哪些款式的剪钳或者其他五金工具;
2、您在使用剪钳的过程中,对剪钳的性能、功能有哪些改进?

作为厂家,非常愿意倾听来自真正用户、模型爱好者对剪钳款式的要求及功能调整的建议,欢迎大家跟帖或通过论坛私信,发表自己的想法,我们会认真听取,收集采纳、应用到新产品中。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厂家QQ/微信:954503430或模友之吧管理员微信ftlzzy一起交流。
南冶电子工具公司地址:https://ipliers.taobao.com
被设置最佳答案的朋友会免费得到一套五金工具!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
哈哈,帮顶,明天再来回答,现在睡了
狼哥被小喇叭批评了

网友:
钢口好,钳子把再长点,掐钢丝不费劲

网友A:
哈哈 秀秀我的工具

网友B:
平嘴、尖嘴、斜嘴、压线、拔线钳,包括剪刀在内的各种工具,还有夹Z字拉杆的专用钳以及小桌钳。当然价格也很重要,不要粘上航模就贵得要死

网友:
一般来说线材处理上需要斜口钳 剥线钳 压线钳(1.0 1.25 2.54 等~压冷端子的也需要)
螺丝刀 内六方螺丝刀1.0 1.5 2.0 2.5 3.0 4.0。 十字螺丝刀1.0 1.5 2.0 3.0 4.0
一字用的少。还有套筒内六方螺丝刀口径也是那些。
烙铁需要焊台 防静电的。焊锡需要高纯度 的。
钳子话尖嘴 平嘴。
切割工具需要壁纸刀 斜口刀,手术刀,线切割锯,热切割锯,小钢锯。线锯(手工版),切割机(切合金)。
还需要个台钳。
有那种带放大镜 鳄鱼夹的辅助工具也有用。
镊子需要防静电的,也是各种口径。
胶剂类需要704/703 硅脂 3M双面胶,铝箔胶带,透明胶带,泡沫胶,AB胶(上海出的那个不错),502胶水,环氧透明AB(略酥)等。
打孔的话最好是高精度太钻,0-13的就行,精度要好,还需要个手电钻,各种口径钻头。
螺丝啥的就不说了。
打磨的话各种砂纸 打磨头~
润滑油必备~
工具上 讲究个顺手,手柄最好是橡胶材质 握着舒服,设计不那么反人类 用着顺手就ok。

网友(点评):
哇好多的工具,看得流口水

网友:
关键是现在出的工具质量不好,小的内六角扳手用不多久圆的多

网友:
注重便携性,航模外场肯定需要使用工具,一大堆的工具很耗费精力,建议出套便携的多功能工具,外场常用工具。
具体可根据固定翼,直机,车船等不同模型具体配置常用工具。
质量必须好,这是必须的
价格要适中,这才受欢迎

网友:
顺手就可以吧

网友:
少年讲的比较完整。

网友:
工具太多了,便携性要好,能够集中在一个箱子里最好

网友:
美工刀要锋利,还需要各种螺丝刀、电流计、剪线钳。十一楼列出来的最完整,还有就是最好有个箱子装起来

网友:
其实从工具的种类上来看,玩直机的工具是最多的,简直可以说是玩直机一半就是在玩直机工具,但相对玩的人少,玩小电固定翼最少要有一把好的尖嘴钳,能弯能剪能代替老虎钳拆紧螺丝,最少一套内六角1.5 2.5 3.5……,小螺丝刀倒是很容易买,最好能做成那种南旗或者数码之家那种钥匙包样式和大小的,方便外场也能带着,把冷门的头子取消,把1.0/1.5/2.0/2.5/3.0/3.5的内六角和小十字的头子融合在一起(10个头),材质最好好点,我现在用数码之家的那种S2的材质,mini台虎钳不仅要小,关键是要精度或者说材料强度高点的,一般的框量大,材质差,用用夹紧面及螺纹就晃荡晃荡的;一把钢直尺能用很久;热熔胶枪还是30W以上大的用的顺手,那种小的鸡肋不推荐;扩孔器买了给塑料桨阔,还不如一把张小泉剪刀给力。小电磨市面东西太多,反之切铝制品还凑合,精度不高,容易抖,有个架子固定估计会好点,当钻头使用时功能没有手电钻顺手,能把二者融合改进加入配件就好了。936或者T12,黄花梨都行,现在白菜白光已经很便宜了,性能也不差,尖头,刀头,马蹄最好都要有,厂家能开发给模型点焊机就好了,不过估计需求量不大,游标卡尺前期可以没有后期追求精度的时候必须要有。剪刀我觉得要大小两把,因为遇到剪胶布后,不清理胶,久了很难清理,或者剪了不该剪的硬东西。总之没有精钢钻不揽瓷器活,根据自己经济能力来的,用过德国魏德米勒的电动螺丝起子,价格3K,用的方便很好就是买不起。

网友:
新人用的工具不多,但是希望能有所帮助由于工具不在身边,只好在网上找类似的图片了,不好意思
1.螺丝刀还有内六角小扳手的话就不配图了,不管是六角还是十字口,常用口径如少年所说,基本能满足了,想说的就是手柄不要太细,握着很不舒服还用不上力,用料一定要好,不然的话刀口容易坏
2.镊子尖头的,平头的,斜口的,用着没什么问题,使用的时候注意的话基本没什么问题,
3.手钻用的是公司bosch的,质量真心好,就是钻头要好,不然用着就哭吧。1mm的钻头真的很容易断掉,再配上点打磨头,够用了,握感舒服,不能太重,
4.切割工具,由于不做板机,只有平时用的美工刀,这个便宜,买个稍微好点的就行了,刀片换着也不心疼,大的切割工具的话就用公司的切割机,还有线切割机,
5.螺丝很重要,质量不能省,用好料滑牙就不好了
6.胶啊焊台什么的不算五金的吧,就不说了
望采纳!

压线钳,压出来的线易断,只有压杜邦线端子的,使用的时候觉得有时候压完塞进杜邦头之后会把线拉断,不知道 ...

剥线钳,这个没的说,用来薄皮的话没的说,选好合适的尺寸就行了,就是把手个人觉得细了,手大的人握着感觉 ...

这个我一般用来剪扎带啊绳子什么的,挺好用的只要不减铁丝什么的强度是够了 ... ... ...

老虎钳也没的说,刃口锯齿细密点的夹得结实,虽说手感合适,但是把手更长点的话剪铁丝会更省力点,我每次都 ...

网友:
水口钳,尖嘴钳,笔刀,镊子

网友:
水口钳要求最少能剪2MM钢丝

网友:
有没有剪钢丝的利器,我用2.5MM的钢丝
还有好用的内六角螺丝刀,用在电机上

网友:
第一个就是剥线钳了吧,剥线钳的话最好就是钳口标准一点,耐久就不用说了吧。
第二个就是螺丝刀和小型的扳手吧,螺丝刀的话,材质最好是s2的,使用的会久一点,现在使用的是隔壁论坛定制的22和1.
第三就是斜口钳,钳口锋利,材质好点,耐用。这个主要用来剪一些小的线材。
第四就是烙铁或者焊台,个人现在在使用的是oled的鲍鱼白光焊台,八秒化锡,焊接分电盘或者电池插头的时候很好用,化锡速度快。回温迅速。
第五的话就是斜口钳了,这个用来剪粗一点的线材,比如说主输入线,一般都是14,12,10或者8awg的,要求就是干脆利落,一次剪断。
第六:剪刀,这个大家一般都有的吧。
第七:对于某些用户可能会需要压线钳,压线钳最主要就是标准,且压接头不易掉落。长时间接触良好,
暂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工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 秀秀我的工具

左边什么牌子的?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什么牌子的?看着不错。

没有牌子  是数码之家别人做的   2个铝合金手柄分别是4MM批头用和6.35MM批头的

网友:
说的很全面啦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台钻,切割机,小电焊,真空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平嘴、尖嘴、斜嘴、压线、拔线钳,包括剪刀在内的各种工具,还有夹Z字拉杆的专用钳以及小桌钳。当然价格也 ...

请问夹Z字拉杆的专用钳是什么 样子的呀

网友:
电骡铁,焊锡,尖嘴掐等等

网友:
工具确实要挺多的  剪钳一般我是分剪线的和剪钢丝的  剪钢丝的口要比较硬的  还有其他工具  1.5  2.0  2.5 3.0内六角螺丝刀 2.5 3.0套筒 大和小的十字螺丝刀、一字螺丝刀, 球头钳 ,横轴拆卸扳手

网友:
高硬度的组合螺丝刀是基础工具,其他尖嘴钳、老虎钳、平口钳、斜口钳、各类镊子、剥线钳、卡簧钳、剪刀刻刀、压线钳、小电钻、胶枪,使用环境要考虑到小空间使用,有时候并不想拆机处理线材,能用工具搞定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夹Z字拉杆的专用钳是什么 样子的呀

网友:
剪刀 一定要给力最好不锈的
尖嘴钳
老虎钳的迷你版最好了
剥线钳
钢丝剪
弯Z行头的钳子  航模专用的 需求量不是很大 固定翼才用的到
内六角    现在市场上很多都是永久了 头上有点滑牙,没有机器和动手能力就作废,用滑牙的拧 螺丝也要滑最好头上能用涂层或者其他材料 经久耐操真是一劳永逸
切割刀
说多了说不完的工具 个人觉得像某县头尖锐的工具最好有配保护套

网友:
1.5到3mm的内六角!!偶尔还需要一字十字的工具。。钳还真没有经常用,都是一把斜嘴和剪刀完事。还有像球头钳这类的,少但是有用,希望也能开发出顺手的来。。其实主要还是价格和质量,很多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拧几个螺丝就圆了。做工不好无所谓,关键是要够硬!

网友:
你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灵活的头脑和灵活的双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z字钳,折拉杆用的。还有螺丝刀内六和一般十字扁口就可以组合在一起,强度!!!!强度!!!强度!!!!价格也得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