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3s220锂电池车库悬停时间测试 ……这样合格吗?

楼主(2016-03-19):
新手  大晚上一节充满的电池  最低放电3.5  因为可以马上充电…… 所以测试一下悬停时间~看图吧  电池放电后一分钟的电压截图  十五个循环左右……
十一分钟  直到电调拉不动电机掉地上…… 充满电池2190毫安左右   还可以吧  这个杂牌电池

楼主:
265架  2204  6040 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B:
我用华科尔的一套装电池160分钟还没掉地上,不过没上图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华科尔的一套装电池160分钟还没掉地上,不过没上图传

160分钟?

杂牌3s220锂电池车库悬停时间测试  ……这样合格吗? 电池,电调,电机,飞利浦s220e2a,ddi50s220 作者:老晋 4083 杂牌3s220锂电池车库悬停时间测试  ……这样合格吗? 电池,电调,电机,飞利浦s220e2a,ddi50s220 作者:老晋 7159 杂牌3s220锂电池车库悬停时间测试  ……这样合格吗? 电池,电调,电机,飞利浦s220e2a,ddi50s220 作者:老晋 1654

网友C:
还可以啦,容量没怎么虚标^_^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60分钟?

16手滑了哈哈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手滑了哈哈

我以为出大气层脱离第三引力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啦,容量没怎么虚标^_^

请问如果这个和格式容量一样  是不是续航时间也差不多?只有暴力飞行时格氏能多飞一会?

网友D:
楼主电池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池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63一块  不好说名字  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县城卖家

网友E:
楼主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典范,通篇不用一个标点符号。应该送回小学回回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这个和格式容量一样  是不是续航时间也差不多?只有暴力飞行时格氏能多飞一会?

电池的好坏,看放电压降,一致性,内阻。暴力飞的话,看电池本身的C数是不是够哦。

可能说同样C数同样容量的电池,格氏的暴力飞压降会小一点,内阻也小一点,这样子飞下来电池温升会小一点,使用寿命会更长。

格氏、富力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典范,通篇不用一个标点符号。应该送回小学回回炉。

不喜欢标点  习惯适当空格

网友F:
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出大气层脱离第三引力了呢

哈哈,手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怎么样

还行

网友:
呵呵,习惯。。。。。。表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