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电调的进来看下

楼主(2016-03-20):
我用的是小蜜蜂20A电调见下图   型号线是白色那根线吧??还是黑色的

楼主:
那我接对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黑白红线,信号线是白,地线是黑,正极是红,
黑红黄,信号线是黄,地线是黑,正极是红,这些是带5V输出的;不带的话没有正极

网友:
学习了(字节不够怎么办)

网友:
不懂啊,帮顶啦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