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机通电嘀嘀响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0):
电调电机通电嘀嘀响怎么回事?不接飞控也响!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做一次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次行程校准

新手,有点不懂!请指教!

网友:
那是你电机电调坏了。。。。。需要维修,,,我是专门回收坏电机电调的。。。我收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线插反了,  也可能是需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具体的看电调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没有遥控信号吧

网友:
好一个野生精灵!!!

网友:
油门行程问题吗,坐次效准看看

网友:
油门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