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手机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6-03-20):
求教高手用otg连接手机地面站,点连接就显示no devices found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顶没用啊大哥,求解决办法

网友:
手机不支持ota

网友B:
你的手机不支持otg吧,

网友C:
地面站没有你手机型号的驱动,改蓝牙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机不支持otg吧,

支持otg的,OPPOr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没有你手机型号的驱动,改蓝牙连接吧!

怎么使用蓝牙连接啊?用数传?还是蓝牙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蓝牙连接啊?用数传?还是蓝牙模块?

你试一下飞鱼地面站啊!可能连得上,连不上就自己在数传上加蓝牙模块,或者购买蓝牙数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蓝牙连接啊?用数传?还是蓝牙模块?

你试一下飞鱼地面站吧!http://fir.im/fishDroneGCS

网友:
谁知道有苹果手机的apm地面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飞鱼地面站啊!可能连得上,连不上就自己在数传上加蓝牙模块,或者购买蓝牙数传

飞鱼我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推荐个APP.叫做飞鱼地面站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D:
otg的两个插头调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otg的两个插头调换看看。。

呃,已经换过了,OTG换过来直接不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鱼我试过了,也不行

你自己diy个蓝牙模块在数传上连接因该可以,我的是mx4pro用otg连不上,蓝牙连接上了

网友E:
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驱动

需要什么驱动去哪里下载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