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32上电电调不能正常自检

楼主(2016-03-20):
naza32 电调同时上电电调不能自检,只滴滴两声 解锁后点击不转
如果用一块电池先给naza32上电,然后再用另一块电池给电调上电 电机滴滴 123音乐 自检完成 解锁电机可以转

网友A:
同时上电的时候飞控有电吗,感觉是飞控没电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上电的时候飞控有电吗,感觉是飞控没电的样子

飞控正常 解锁灯也亮
我感觉是飞控自检完成之后再给电调上电就正常,而同时上电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正常 解锁灯也亮
我感觉是飞控自检完成之后再给电调上电就正常,而同时上电就不正常

那就不知道了,检查下香蕉头,焊点什么的,都正常就没辄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电调不兼容

网友B(2016-04-28):
电调问题,我用xxd的电调遇过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EBC供电 是电调供电的话,把其余四个电调的5v输出都挑开,只用一个点调供电,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我用xxd的电调遇过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EBC供电 是电调供电的话,把其余四个电调的5v输出都挑开 ...

已经解决了 是由于bl固件版本太高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我用xxd的电调遇过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EBC供电 是电调供电的话,把其余四个电调的5v输出都挑开 ...

是的 电调固件版本太高的原因 重新刷固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