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调头图传就没有图像了?是不是与发射天线有.....

楼主(2016-03-20):
我的哈博森501飞机图传发射好像用的是铜管天线,而且天线安装在飞机的后面的腿上(竖插在腿的灯罩里)。发现飞机向前飞300米图传正常,只要一调头往回飞图传图像就没有了,是不是跟天线位置有关系?把天线移到飞机的肚子下面会好些?另外,发射天线换成蘑菇头天线(放到肚子下面)好不好?

楼主:
不知道也可以顶一下,别沉了,谢谢!

网友A:
蘑菇天线比较好的。把天线设置在飞机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天线比较好的。把天线设置在飞机下面

谢谢。我准备换蘑菇头天线,那种mini蘑菇头(才19块钱),可以放在飞机的肚子下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换蘑菇头天线,那种mini蘑菇头(才19块钱),可以放在飞机的肚子下面。 ...

这个mini蘑菇头是四叶草的,不知道用来做发射如何?(卖家说是通用的)

网友:
难道他用的是定向天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ini蘑菇头是四叶草的,不知道用来做发射如何?(卖家说是通用的)

四叶草也可以当作发射,对于穿越机来说,和三叶草没有区别。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肯定的,天线发射信号被机身挡住了

网友:
发射功率可能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天线发射信号被机身挡住了

那我把原来的天线移到飞机(外)肚子下面试一试看吧。

网友(2016-05-04):
我以前也是,为此丢了一架1900………

楼主:
我把图传天线移到外面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试了一下向前飞300多米,然后调头回飞时基本没有断图传了。

网友:
天线布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