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6-03-21):
天地飞6用cc3d飞控遥控器通道是怎么设置的接收也是天地6?求各位指点

楼主:

天地飞6用cc3d飞控遥控器通道是怎么设置的接收也是天地6?求各位指点

网友:
都没看懂你问的什么意思

网友:
支持啊,多看看泡泡视频

网友:
只要飞控和接收机通道没插错,供电正常就可以调遥控器啊

网友:
cc3d,都不用按通道连接接收机,把六通道全接上,只要电源不接反就ok,剩下的按设置导引就完成了,连上电脑设置的时候设置各个通道映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