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楼主(2016-03-21):
开箱   测试帖连接   乐迪CB86 PLUS 大功率智能平衡充电器 评测第一帖 开箱
充电   测试帖连接   乐迪CB86 PLUS 大功率智能平衡充电器 评测第二帖 充电

应大家要求20楼放出拆机图
乐迪CB86 PLUS 大功率智能平衡充电器 使用感受  问题等汇总

    先说说乐迪CB86 PLUS的工作原理
       乐迪CB86 PLUS他是属于平衡头并充 才充电方法是(网络搜索的相关资料)
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电池,充电器,乐迪,固件,平衡充 作者:xch123 803          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电池,充电器,乐迪,固件,平衡充 作者:xch123 3558

传统充电器非独立平衡充方式(串充方式)(网络搜索的相关资料)

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电池,充电器,乐迪,固件,平衡充 作者:xch123 3436     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电池,充电器,乐迪,固件,平衡充 作者:xch123 6240
所以以图片显示的充电方式来看  乐迪CB86 PLUS  在平衡个电池电压方面应该比较突出。但是使用了平衡头来充电也带来了问题, 一般电池的平衡头线都比较细在22AWG左右承载的电流不能过高,所以  乐迪CB86 PLUS最高充电电流只有6A。

问题建议:
1.  平衡头充电最大6A,  实际到6A平衡头线就已经发热了。所以充些小的电池还可以,要是充大电池的话充电时间太长,特别是带出去外场充电的时候。

建议: 另外增加个电池主接头充电,可以大电流快充的时候用主头充电,平衡头用来平衡电压。这样的话充电速度就可以提升了,特别是外场充电。
(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很多人观望估计大部分原因是充电电流太小。在外场充块电池一二十分钟,你来个四五十到一个多小时充块电池谁受得了啊。)

2.充电时8块电池只可以设置一个参数充电。电池容量或者s数相差太大时轮充不合适。

建议: 是否可以1--8充电口独立设置参数这样应该方便许多

3 增加几组常用充电参数,不用每次都要重新调整

建议: 如果可以每个端口独立设置参数,这个记忆功能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调用储存好的参数。

4.并充功能在1.9版本以上的固件里面已经取消了。
   估计需要并充的朋友要刷1.9了

我来说下我收集到的最新版本2.2下的简单并充方法(只适合3s以内的锂电池包括3s)

因为CB86 PLUS是独立平衡充方式给每块电池独立充电所以3s电池一个口可以插2块3s电池充电(前提是要增加一条转接充电线,第一块电池的最后一条线和第二块电池的第一条线并成一条线)合起来就是7根线正好一个接头。

5.充电器充满电后的提示报警声音也太小了把(像蚊子哼),座边上要是不特别注意它有时都听不到。你要是做事去了就不要指望报警声提醒你电池充好了。
  建议:加大报警的声音音量,增加音量可调大小。 最响时可以像BB响那个音量就ok了。(有可能的话:多块电池充电,一块电池充好后切换下一块,报警声长响一声,全部电池充好后报警器连续....滴...滴....滴响多声)

网友A:
我希望公开拆壳照片,看看做工!看看用料。可能广大群众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公开拆壳照片,看看做工!看看用料。可能广大群众也这么想

ok  好的明天做下拆壳的

网友B:
原来是对每节电池进行独立充电啊,不过感觉平衡线可能受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支持

网友:
我只想回复“呵呵”

网友D:
相中的论坛积分的乐迪 坐等你的更多评测  讲讲 usb升级

网友E:
我想说: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对每节电池进行独立充电啊,不过感觉平衡线可能受不了吧。。。

平衡线支持6A以内的充电     所以这个充电器最高电流只支持6A

网友(点评):
电流大了接插头都不了,何况电池的原来的平衡线也是受不了的。所以电流不可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中的论坛积分的乐迪 坐等你的更多评测  讲讲 usb升级

这个充电器的usb升级是非常非常非方便   就插一条手机数据线到电脑电脑出现一个u盘的盘符打开提升没有格式化,你格式化后把要升级的新固件拖到u盘盘符里面 就升级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

怎么个说法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属于平衡头并充,
我曾用几个闲置的充电器(松下还是索尼的忘了,套宝上几块一个的那种)组了个平衡并充,我觉得这样的是最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公开拆壳照片,看看做工!看看用料。可能广大群众也这么想

同意看内部照片的做工用料

网友F:
我用的是A9和A6充电器  只有充6S的时候要大电流 所以我把6S平衡头两端焊接各一根线接到电池主接头上 开8A充电无压力 楼主也可以试试
具体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040a3f0101kmc9.html

楼主:
整机一共有8个螺丝固定两边各2个螺丝,底部有4个螺丝

显示屏有个亚克力透明板保护

看起来有些焊点都是手工焊接的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啊

焊接后板都没有清洗 都是残留的助焊剂

乐迪CB86 PLUS 测试后使用心得  建议  和  问题总结 电池,充电器,乐迪,固件,平衡充 作者:xch123 4242 这回大家过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A9和A6充电器  只有充6S的时候要大电流 所以我把6S平衡头两端焊接各一根线接到电池主接头上 开8A充 ...

这个不错    慢慢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的真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

为什么   我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   我在考虑

只能说不适合我吧,因人而已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