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图传散热问题

楼主(2016-03-21):
图传的散热重不重要?我把图传绑在电池下面了,不知道有啥影响没?散热不好会把图传烧掉吗?

网友:
电池放电信号干扰,天线要远离电池

网友A:
200-600mw的放心用,机器飞起来了气流会带走热量,穿越机也不会用到超过600mw的图传。

所谓电池放电会影响图传,那也是理论上的,图传没那么容易受到干扰,只会干扰别的。

话说回来,你280的架子,摄像头后面有的是空间,为什么要放在电池下面,一根SMA延长线就解决了的事情,延长线还可以保护图传不会因为炸机而炸掉SMA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600mw的放心用,机器飞起来了气流会带走热量,穿越机也不会用到超过600mw的图传。

所谓电池放电会影响 ...

插头某宝有把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尽管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600mw的放心用,机器飞起来了气流会带走热量,穿越机也不会用到超过600mw的图传。

所谓电池放电会影响 ...

赞版主的回复!

网友A:
有,搜索SMA馈线,10厘米-15厘米的都可以用。10块钱以内。留意内针还是内孔,以免搞错了天线插不上去。

网友:
完全没考虑那么多我就飞起来了,然后就炸鸡了,发现PID没调好

网友:
散热,是所有电子设备的主要问题。

网友(2016-08-02):
我也正纠结关于图传发射要不要加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
这样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搜索SMA馈线,10厘米-15厘米的都可以用。10块钱以内。留意内针还是内孔,以免搞错了天线插不上去。 ...

QVA250用延长线怎么固定???  那机架没有天线固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VA250用延长线怎么固定???  那机架没有天线固定座

合适的位置,3M胶+扎带固定,你有工具的话,也可以自己在机架合适的位置开孔,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