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3S电池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6-03-21):
我的两块3S电池充满电时是12.3V,三个电芯电压分别为4.17V,4.22V和4.05V,感觉第三个电芯电压特别低,很不平衡,对于这种问各位模友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动力电就换了吧,要不绝对是隐患,遥控电就无所谓了,检查得勤快点,差不多了就充电

网友:
换好一点的充电器救一下,说不定救得回来

网友A:
你使用BB响测的还是用万用表还是充电器?

如果是BB响测的,那就是BB不靠谱,BB响非常不靠谱,只能够用作飞行的时候大致给个电压报警。用万用表测一下,估计会给你惊喜。

如果是万用表测的或者充电器给出的,那估计1.你的电池已经不太好了,应该换了;2.你的充电器不够好,平衡性很差。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使用时要小心,

网友:
用好的充电器 小电流养养 回来的机会应该还蛮大的

网友:
可以用充电器平衡一下 有的充电器带这个功能

网友:
1:可能是你的电池本身有问题。例如内阻,容量等参数相差过大。
2:充电器的问题,充电器电压误差太大
3: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 充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BB响测的还是用万用表还是充电器?

如果是BB响测的,那就是BB不靠谱,BB响非常不靠谱,只能够用作飞 ...

我用的BB响

网友A:
BB响是最不准确的,用万用表试试看,你会有惊喜。

就算用山寨B6充电,电池本身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充完电也不至于差0.2v。

手头有很多BB响,只有几个测出来的电压比较准确,别的都可以差0.1-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是最不准确的,用万用表试试看,你会有惊喜。

就算用山寨B6充电,电池本身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充完电 ...

谢谢你的意见,回去用万能表试试

网友:
要用BB测不是很准的,高精度充电器测下吧 可以用好的充电器救救 只能说有机率能就回来,要是差的太多就不能当动力电了 绝壁是隐患 这钱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