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接收机供电的是哪根线

楼主(2016-03-21):
给接收机供电的是哪根线,我不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我要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线该怎么接,求解

网友:
电调的红色电源线和地线,接接收机的红色电源和地线。信号线和地线接飞控

网友:
貌似通道用满了。可以把最上面那个空闲的杜邦头剪掉,用那个通道。

网友:
通常是飞控给他供电,即你接收机一个通道连接飞控的线上面,有一跟是信号线,两根是电源。你要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话,也是一样,只把电调的信号线插上去就好了,电调的信号线里有两根也是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