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了一下新的pid参数

楼主(2016-03-21):
通过两个三档开关调节pid参数,感觉比较跟手了。
放点视频,顺便请高手指教一下,感觉现在翻转后回正还有一点点抖,平时都还可以了,现在需要怎么调整,在p和i之间不只如何改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凸悟?

嘿嘿
z

网友A:
你们一般玩手动还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一般玩手动还是自稳?

刚开始是自稳,稍微熟悉一点了就手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自稳,稍微熟悉一点了就手动了

其实比赛是用自稳的还是手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