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六轴无人机

楼主(2016-03-21):
六轴无人机,搭配NAZAlite飞控,天9遥控器,起飞时会往一边跑偏求高手帮帮忙!本人菜鸟一个!

网友A:
如果摇控和飞控安装没问题的话,首先要对飞控进行一次imu高级校准,然后紧接着来一次基础校准。飞的时候,先加电预热个三五分钟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摇控和飞控安装没问题的话,首先要对飞控进行一次imu高级校准,然后紧接着来一次基础校准。飞的时候,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用电池进行配重

网友:
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事。

网友:
其实起飞偏是正常的,通常都要油门稍微大一点点。如果在意这个问题,在都校准好的情况下,可以用电池进行配重,控制一下重心。

网友:
偏的慢的话是属于正常现象,是你重心没调好,打杆修正就可以了,做imu校准可能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