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解锁电调

楼主(2016-03-22):
如图啊 这个怎么都没搞好我都懵逼了,那位老师懂得话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可以不从这个里面点,直接按照步骤进行电调校准就行了,
东西都接好,油门推最高,上电,看灯确认状态,断电,油门保持最高不动,再上电,听声音看指示灯确认状态,长按安全开关解除锁定,听到嘀嘀两声之后油门拉最低,听到滴一声表示成功。这个时候推油门试一下电机都正常之后,断电。油门拉最低,上电退出电调校准模式。

楼主:
就是点开始,并没有反应。我到网上查了好多教程 也没有用,接上电池以后,电调有规律的滴。滴响,红灯一直在闪,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白天问吧 ,晚上老师傅 都睡觉了

网友B:
校准电调的行程啊。。

网友:
电调要什么解锁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新手教程

网友C:
貌似你的飞控固件版本太低了,电调校准需要3.3以上的版本才支持。apm貌似都不支持,我有2.5和2.8固件只能到3.2

网友:
看图标注:

楼主:
老师您好,谢谢您帮我指出问题,麻烦还请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固件是指mission planner 的版本 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从这个里面点,直接按照步骤进行电调校准就行了,
东西都接好,油门推最高,上电,看灯确认状态, ...

谢谢老师的指点,但是我怎么推油门,灯的都没有变化,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的飞控固件版本太低了,电调校准需要3.3以上的版本才支持。apm貌似都不支持,我有2.5和2.8固件只能到 ...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电调的行程啊。。

这个就是在校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但是我怎么推油门,灯的都没有变化,晕了,

安全开关再闪说明安全开关是未解锁的,推油门当然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