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使用树莓派与飞控通信,对飞行器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各位老师,问题是这样的:
我想把树莓派(一个小巧的linux电脑,有GPIO和USB接口),放到四轴飞行器上,
地面站通过运营商的3G和树莓派通信,想通过树莓派对飞控发送指令,完成飞行操作。
我的问题在于不清楚如何完成树莓派和飞控间的通信,各位老师,可否给点建议?

网友A:
不太懂,不过3G数传完成这个功能便宜多了,用不到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不过3G数传完成这个功能便宜多了,用不到树莓派

使用树莓派和3G,是因为我想将图像直接传到互联网上,同时,也可以超远距离控制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收到!

楼主:
感谢!在网上查了很久,3DR公司发布了一个叫DroneKit的工具,通过它应该可以在树莓派上用python对APM飞控通信。但是中文资料实在太少了,只有英文文档,慢慢看吧。

网友C:
飞控里面的代码是写好了的,除非你看得懂自己写个通信协议。你要控制四轴,还不如用接收机接树莓派,用遥控发送给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里面的代码是写好了的,除非你看得懂自己写个通信协议。你要控制四轴,还不如用接收机接树莓派,用遥控 ...

但这样的话,,,问题从如何让树莓派和飞控通信,变成了如何让树莓派和接收机通信。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再加个3g摄像头,应该还是用不到树莓派

网友:
探讨关于使用树莓派与飞控通信,对飞行器操作的问题 飞行器,通信 作者:东拉西扯 2643 技术贴,顶起

网友D:
直接串口走通讯协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串口走通讯协议即可

可否详述???

网友:
详见mavlink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树莓派和3G,是因为我想将图像直接传到互联网上,同时,也可以超远距离控制飞行器。 ...

树莓派没有av输入硬件
树莓派没有3g网络模块,也没有预留接口
这注定做出来结果是延时大,飞机已经坠毁你还以为高速俯冲中

网友:
不是有一个什么机载电脑么?人家是用来图像识别和避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的话,,,问题从如何让树莓派和飞控通信,变成了如何让树莓派和接收机通信。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 ...

是这个意思,直接跳过飞控。树莓派那么大,你如果水平可以的话,可以自己买块更小的单片机来做。这样减重还省电。。。

网友(2019-04-19):
apsny系统没然后用4G 和飞控做好协议,连上是第一。再买个4G通讯模块
我们以前做过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