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数传好吗?

楼主(2016-03-22):
WIFI数传好吗?

网友:
WIFI方便,但没有433稳定

网友A:
要看你用途,近距做設定还可,遠一点做導航就免吧。 Wifi 对手机最大都只能連上5米正常傳送,過了就…… 。

网友B:
军用频率最好,但是不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用频率最好,但是不让呀!

自己定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途,近距做設定还可,遠一点做導航就免吧。 Wifi 对手机最大都只能連上5米正常傳送,過了就…… 。 ...

30米正常传输,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