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快来救救我,帮我分析下日志!

楼主(2016-03-22):
定点飞行两次,都不到30秒掉下来,我真是崩溃了。希望热心的模友可以指导我一下,我的QQ:604731121,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啥问题,慢慢说,我给你看看

网友B:
顶,哪里可以学习看日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慢慢说,我给你看看

我每次飞都是,飞着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哪里可以学习看日志啊!

我也正在慢慢学习

网友C:
如何在Mission Planner中下载与分析日志及参数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4358-1-1.html

网友D:
楼主你看看这篇贴子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677,看日志,LOG 里出现的是err ekf_check-2, 会立即LAND,也就是飞控侦查到传感器出现异常了。楼主的EKF4里,SMX,SMY,SMZ不正常,罗盘可能会有问题,或安装不对。

网友D:
还有楼主用的GPS,估计是6M吧,效果太差了,也可能存在问题。自已看图吧,搜星最多才10颗,HDOP最小才2,最大都4了(正常应该在2以下),都上PIX了,GPS换成M8N吧

网友:
遥控器信号问题,还是飞控设置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在Mission Planner中下载与分析日志及参数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4358-1-1.html
(出处: 模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楼主用的GPS,估计是6M吧,效果太差了,也可能存在问题。自已看图吧,搜星最多才10颗,HDOP最小才2,最 ...

便宜没好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看看这篇贴子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677,看日志,LOG 里出现的是 ...

估计是新买的GPS是个假货吧,说是M8N,被骗了。。。
      那就是说我电池没问题,是GPS模块上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新买的GPS是个假货吧,说是M8N,被骗了。。。
      那就是说我电池没问题,是GPS模块上的 ? ...

9楼已经给你完全解答了,问题就是EKF触发了降落。换GPS吧。这问题还电池没毛关系。才一分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