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问题,到处找不到相同案例,求解

楼主(2016-03-22):
MiniOSD,刚装上时,连接图传,视频正常,但只显示版本号没有其他信息然后不小心正负极打了火,版本信息也没有了
用OSD连接图传设备,视频正常,指示灯正常

测试针脚,没有短路情况。
请问大家,这是啥原因,底层信息坏了啊,还是合成信息的芯片坏了
我是买FDTI自己刷固件试试呢,还是直接换一个新的。

楼主:
OSD问题,到处找不到相同案例,求解

MiniOSD,刚装上时,连接图传,视频正常,但只显示版本号没有其他信息然后不小心正负极打了火,版本信息也没有了
用OSD连接图传设备,视频正常,指示灯正常

测试针脚,没有短路情况。
请问大家,这是啥原因,底层信息坏了啊,还是合成信息的芯片坏了
我是买FDTI自己刷固件试试呢,还是直接换一个新的。

楼主:
版主删一个帖子吧。。论坛太卡,点两下就发了俩。这后台不给力啊

网友A: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泡泡老师,我这情况是确定芯片坏了么

网友:
没有懂你是什么意思 看完之后我就是一个反应 哦

网友:
主程Arduino蕊片壞了,换一个比較方便 。 我有类似情況,飞机下水池,全机电子零件只欠OSD没法修好。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吧,不太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