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供电

楼主(2016-03-22):
请教各位前辈,图传云台相机要想单独供电,需要用多大的电池, 图传600mw,飞宇MINI3D云台鹰眼相机minimosd

网友:
图传云台工作电压一般是12V或者8.4V,注意电压别高了,几百毫安的够用了

网友:
1000ma3s                                         。

网友:
3s电池就可以,我习惯用降压模块,共用电比较省心,插电都工作,而且多块电池多了重量,电池又不能太大,如果连飞几电图传的电池电量不足就不爽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单独供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需要您把飞机所有配置都报出来,更容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