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可以刷固件但是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6-03-22):
  今天换了遥控发射机,对好码之后飞控就开始有问题了。仔细检查了接线,都没有错。用数据线连接地面站可以刷固件,但是点连接就是连接超时,GPS好像也不正常工作,连接GPS也没有看到蓝灯闪烁。
  求求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猜测你富斯i6刷了10通道。哈哈。通配置。

网友:
估计哪个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富斯i6刷了10通道。哈哈。通配置。

就是富斯i6 刷了10通道,APM才这样的,请问这飞控还可以修好吗

网友B:
保证飞控连线没错,检查电脑有无飞控端口,波特率115200,多试几次,换usb口试试
多看泡泡老师视频,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飞控连线没错,检查电脑有无飞控端口,波特率115200,多试几次,换usb口试试
多看泡泡老师视频,很有帮 ...

电脑有端口,可以刷固件,刷好固件后点连接就是连接不上,飞控指示灯显示也不正常,红灯与GPS蓝灯都没有亮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看链接的哪个com口,换几个usb口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有端口,可以刷固件,刷好固件后点连接就是连接不上,飞控指示灯显示也不正常,红灯与GPS蓝灯都没有 ...

换几个usb口试一下,有时候就是这个样,

网友B:
其实刷好固件之后可以用数传调参了,用usb校准罗盘还不方便

网友C: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你那个端口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usb口试一下,有时候就是这个样,

换了USB接口都没有用,卸载驱动重装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USB接口都没有用,卸载驱动重装也不行

进设备管理器,看端口,是不是驱动出了问题,是的话驱动精灵搞定

网友:
我上次图传12v反接,烧了apm芯片和数传芯片,和你的装况一样。应该是哪个芯片坏了,你回忆下有没有接反的操作。

网友:
[设备维修]【模友之吧】航模维修官方互助平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30
我的是维客数码兄弟修的,只收了原件费用,apm换了两个芯片才2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刷好固件之后可以用数传调参了,用usb校准罗盘还不方便

用数传也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你那个端口的状态

端口状态正常的   卸载驱动重装也不行

网友:
楼主,豪无疑问有芯片烧了,返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数传也连接不上地面站

数传波特率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