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遥控行程校准不能保存

楼主(2016-03-22):
正常校准好,自检正常
断电,重启飞控校准就没来了
哪个兄弟可以教我一下

网友:
校准完之后点写入,再点回车,多保存几下

网友:
飞空断电,重新开启软件,全部设置好之后,电机保存,然后断开连接在连接飞空,就会发现所有问题都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路过帮顶

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