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MP Mini油门通道低于975时失控返航功能无法触发.天7遥控

楼主(2016-03-22):
求救求救求救求救AMP Mini油门通道低于975时失控返航功能无法触发.天7遥控

打开遥控

关闭遥控

飞行模式

网友A:
设置的值要比你关控的油门值低才行,或者油门微调也调到最低
把返航模式设置在第一个模式好触发,看pwm值

网友B:
你是在起飞后试的还是在地面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起飞后试的还是在地面试的

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值要比你关控的油门值低才行,或者油门微调也调到最低
把返航模式设置在第一个模式好触发,看pwm值

看图片啊,已经比设置的值要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值要比你关控的油门值低才行,或者油门微调也调到最低
把返航模式设置在第一个模式好触发,看pwm值

关控只会LAND模式,自己降落

网友:
你把桨去掉,手拿住推油门,过半了再关控试试,推油时拿飞机的手举起来,再关控!

网友:
失控返航 , 必需GPS锁定 , 离家(解锁点)二米以上才会返航 , 缺一也就是LAND ,  你GPS还没锁定  怎能返航呢??多潜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控只会LAND模式,自己降落

你把模式设置里第一段设置成rtl就行了,关控就能返航,因为pwm的值是0到1000多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是否是这样做的,飞控接好线后,打开遥控,然后关闭遥控,结果发现没有变为RTL模式?楼主要看关控是否变为RTL,正确做法是,单飞控接接收机,然后接上地面站,连接地面站后,打开遥控,选择自稳模式,然后解锁,解锁成功后把油门杆打几下,然后关控。飞控正常反应是会变为LAND模式,因为没有接GPS,如果楼主接了GPS,并且定位成功,那么就会变为RTL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