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毒蛇选用什么涵道比较好?

楼主(2016-03-22):
如题

网友:
50涵道,没什么可玩的,乐趣也不高,建议从螺旋桨前拉机型开始玩,塞斯纳之类的很适合,涵道就买T45吧,很好飞,新手另外建议上飞控,降低炸机风险。

网友:
没有几个可选吧?

网友:
没什么可玩的

网友:
不玩速度 原厂涵道就好,想要彪速度 上11页的,不过耗电厉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漂亮,楼下帅气。

网友(2020-03-08):
毒蛇很好飞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没到

网友:
我用的暴风那个3S的涵道,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