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刷V2参调求助

楼主(2016-03-23):
数据线插上后,无法读取飞控参调信息如何解决,电脑win10,com口也是正常,灯长绿,就是一直卡在跳过界面,没有自动跳过去,春节时还是正常的,回来一直没用过今天想重新调试结果进不去请问这如何解决

网友A:
用DJI的软件从来都是直接跳过去,根本不等他自己跳,所有参数都不能动的时候可能是固件版本不一致,要刷固件,我上次就是,还得注册个账号登陆一下才能刷。

网友B:
驱动需要显示dji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需要显示dji才能用

以前都正常使用的,最近打开看一下子就跳不过去了??

网友:
没看明白,帮顶!

网友C:
大疆对数据线特别挑,换根线试试,连上后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飞控是否被识别,或许驱动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对数据线特别挑,换根线试试,连上后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飞控是否被识别,或许驱动出现问题 ...

原来是lite刷成V2后,春节时候打开还能正常使用,回来一个多月不用后,今天就这样了,用的还是是大疆原配的数据线,换了另外一根一不行,在下载lite参调软件也读不出来,直接卡在跳转页面,插上也有com提示的,就是读不出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正常使用的,最近打开看一下子就跳不过去了??

电脑这种东西不好说   先开机F8禁止签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这种东西不好说   先开机F8禁止签名看看

电脑原来是win7的,后来升级为win10了,win10春节回家还能正常链接参调,如今开机按F8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原来是win7的,后来升级为win10了,win10春节回家还能正常链接参调,如今开机按F8没反应??

笔记本?    设置里面找高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    设置里面找高级启动

弄了一个上午没搞定,假象是电脑升级导致,现在正在重装初始系统看看能否读取,如果再不行那就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JI的软件从来都是直接跳过去,根本不等他自己跳,所有参数都不能动的时候可能是固件版本不一致,要刷固 ...

如今连不上参调软件如何刷回LITE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了一个上午没搞定,假象是电脑升级导致,现在正在重装初始系统看看能否读取,如果再不行那就应该是硬件 ...

硬件一般没问题的    你电脑问题   win10只要有驱动就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一般没问题的    你电脑问题   win10只要有驱动就能连上

嗯,是电脑升级上除了问题,今天下午又把系统装回原始的W7,现在一切正常了,折腾了一天啊不容易

网友D:
LZ秀沿路的?上海浦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秀沿路的?上海浦东的?

是啊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问题解决了

好巧,我在秀沿西路保利的,永远找到个上海模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巧,我在秀沿西路保利的,永远找到个上海模友了!

你平时都去哪里飞的,介绍个场地有机会一起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平时都去哪里飞的,介绍个场地有机会一起飞啊

老实说没有啊,哈哈,我一般性到板泉路那里的一个公园里飞的,要么去游泳馆!留个微信好吧,方便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没有啊,哈哈,我一般性到板泉路那里的一个公园里飞的,要么去游泳馆!留个微信好吧,方便联系!

QQ236067671.微信除了工作需要我都很少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