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接舵机

楼主(2016-03-23):
如题,我想为pixhawk四旋翼添加一个舵机,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的?

网友A:
链接一个通道就好了。把舵机插线接pix输出通道,然后遥控器设置一个通道开关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一个通道就好了。把舵机插线接pix输出通道,然后遥控器设置一个通道开关控制就好了。

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吧,pixhawk输出通道的电压只有1v,好像驱动不了舵机啊

网友B:
给个 通道,电压不够上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吧,pixhawk输出通道的电压只有1v,好像驱动不了舵机啊

输出是5V啊,要不然接收机怎么供电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5V啊,要不然接收机怎么供电呢,是吧

只有RC那个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059&_dsign=f3b31691看看这个吧

不太懂怎么加BEC,要用两块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 通道,电压不够上BEC

给pixhawk供电了,还怎么给舵机供电,用两块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pixhawk供电了,还怎么给舵机供电,用两块电池?

在分线板上面就行了,BEC输入端焊在分线板上,注意承受的最大电压,降压输出接舵机,降多少看你舵机的工作电压了,建议淘宝上买可调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分线板上面就行了,BEC输入端焊在分线板上,注意承受的最大电压,降压输出接舵机,降多少看你舵机的工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我大概懂了,是不是说把pixhawk空出一个通道,把舵机信号线接进来,然后再用BEC通过分线板单独给舵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我大概懂了,是不是说把pixhawk空出一个通道,把舵机信号线接进来,然后再用BEC通过分 ...

是的,如果PIX输出信号的电压足够舵机工作的话就不需要降压模块了,直接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PIX输出信号的电压足够舵机工作的话就不需要降压模块了,直接供电即可 ...

pixhawk输出电压不够,有没有办法直接提高pixhawk的输出电压?

网友B:
没办法,单片机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单片机都是5V的

好吧,非常感谢

网友:
纯技术贴,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