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样的电机用这种电池会不会烧掉,电调40A

楼主(2016-03-23):
电机:最大持续电流:4100KV为35A
最大持续输出瓦数:4100KV为520W
拉力:4100KV为550g
电池:4S 2200 35C
电调:40A

网友:
电池2200,35c。最大放电电流为77A。理上不会烧!

网友A:
最大放大电流2200*35/1000=70A,你至少四个电调,并联分流,70/4=17.5A,完全没问题,其实你20A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放大电流2200*35/1000=70A,你至少四个电调,并联分流,70/4=17.5A,完全没问题,其实你20A够用了 ...

为什么要用4个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4个电调?

你不是飞多轴吗,是的话至少四个啊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应该是函道固定翼,装普通浆发热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飞多轴吗,是的话至少四个啊

几个多轴用4000多KV的电机?250一般就是2300KV带5寸或者6寸桨。这个目测50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多轴用4000多KV的电机?250一般就是2300KV带5寸或者6寸桨。这个目测50涵道。

回去看了一下,发现看错了
多谢指正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