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上面有颗mos管老是烧怎么办,没有负

楼主(2016-03-23):
云台上面有颗mos管老是烧怎么办,没有负载一上电它就冒烟了,用万用表测各个管脚电压和其他几个正常mos的一样。

网友A:
看看有沒前級放大..如果有,可能前級放大掛了..給了不正確訊號導致功率放大導通燒毀..

楼主:
换了2颗都烧了。

楼主: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新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不懂

谢帮顶

网友C:
去掉看还烧不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啦

网友E:
不接电机看看烧还是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电机看看烧还是不烧

烧。。

网友:
那就不对了正常不接不会烧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E:
再看看焊盘哪里有没有堆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看还烧不烧

就是最右边的烧,去掉,之后只有roll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看看焊盘哪里有没有堆焊的地方

嗯,我再检查一下焊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沒前級放大..如果有,可能前級放大掛了..給了不正確訊號導致功率放大導通燒毀..

啊,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去查查,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可能是程序bug

网友(2017-03-19):
会不会板子本身问题,返厂吧